指令
有谁接触过电磁感应继电器的!帮帮忙!

楼主(2007-09-01):
我现在接触了一种德国产的电磁感应继电器,就是在地里埋了线圈的那种.感应叉车用的.有谁知道其工作原理的!指点一下!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感应到铁的东西后,输出接点便导通

网友B:
应该是用高频振荡电磁波原理工作的吧,跟军事上的探雷器一样!

网友C:
是不是接近开关啊?

网友D:
应该类似于接近开关的性质

网友E(2009-03-07):
近接开关吧!

网友F:
厂里大门上有此应用,只是一块金属磁铁,当大门关到位后,大门感应到磁铁,从而切断电路,门也停止了。

网友G:
应该讲清楚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