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难题

楼主(2007-09-01):
LD 00002 谁能赐教一下这段程序怎么画梯型图啊
OR 20004
OR 20006
LD 00005
AND NOT 00006
LD 00008
AND NOT 20006
OR LD
AND NOT 01002
OR LD

网友A:
与呀....什么.什么的;不是太难

网友B:
根据楼主的意思LD
由于楼主的指令中没有输出,因此这样的指令在编程器中是无法通过的哦,不过还是可以依据楼主的要求画出梯形图的。

网友C:
优化设计,梯形图最好是倒金字塔如: 000000

网友D(2008-04-21):
二楼正解 不过楼主是否应该多学学PLC的基础知识?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E:
在cx-programmer中直接用语句表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F:
這個是不完整的

网友G(2010-02-01):
欧姆龙官网上有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