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新手问路

楼主(2007-09-03):
站长你好,刚刚接触三菱的plc,FX-2N的,使用时,他跟电脑连接时plc本身要接电源吗,我没接电源从软件里写入,他会说com不能用,怎么回事啊?
还有T0的延时器怎么输到阶梯图里去啊,还有个时间要写呢

网友A:
与电脑连接灌程序时PLC要通上电源
T0这样用
先按F7,再填入 t0 k10
出来图形这样的 --------------(t0 k10)
t0是0.1秒单位计时,K10代表10个0.1秒,如果你想计50秒就写 t0 k500

楼主:
知道了,谢谢站长阿

楼主:
还想问一下,stl s0里面有两个延时的操作set s20 set s23是不是一个碰到一个延时,比如set s20后,set s23还能过会儿执行吗,麻烦站长拉

网友B:
SET是置位指令哦!

楼主:
set 知道,对stl不是很了解,好像看到过说set置位后stl是不是就断开啦,第二个stl下的set是不是就不能运行了吗

网友A:
stl 是步进指令。
这个你当前最好暂时不要学,下一步再学。
stl s1
---set s2
stl s2
---set s3
stl s3
---set s4
stl s4
它是按流程运行的,S1运行完了运行S2,再运行S3
你先学好常规的再看这个,有关步进这里FX编程手册里也讲的。可以看一看那个手册

楼主:
我想知道这个
stl s1
---set s2
---set s3 这里两个能都运行吗?
stl s2
---set s3
stl s3
---set s4
stl s4

网友A:
这样的话是分支。

网友C(2007-11-01):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