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 号不明白

楼主(2007-09-04):
我新学的问个问题 >D0 K1 或<D0 K1 是什么意思 "<" ">" 号不明白这是什么指领?
我查了好多书都没有....
请高手赐教......谢谢!!!!
[ 此贴被lanyi1881在2007-09-04 01:56重新编辑 ]

网友A:
d0数值大于K1.D0小于K1

楼主:
感谢 感谢 严重感谢

网友B(2007-10-06):
大于,小于,等于,大于或等于,小于或等于
>
<
=
>=
<=
我感觉这几个蛮好用的

网友C:
比如说D1OO是设定的脉冲数,M8140是当前YO输出的脉冲,那脉冲发完了,通常条件我们这样写
LDD>= M8140 D100

网友D:
看贴也可以学习知识的

网友E(2008-03-09):
触点比较指令:大于 小于 等于

网友F(2008-05-16):
请记一下.还有<>这个不等于呢.把握啦

网友G:
FX编程手册 指令LD>这一章

网友H(2008-06-22):
引用 网友I: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大于,小于,等于,大于或等于,小于或等于
>
<
=
用起来比CMP爽,但并不是全部的FX系列的PLC都支持这一指令,如FX2的,要兼顾这一下型号的PLC最好用C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