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6):
题目是
;启动按钮S01用来开启运料小车,停止按钮S02用来手动停止运料小车(其工作方式见考核要求2选定)。按S01小车从原点起动, KM1接触器吸合使小车向前运行直到碰SQ2开关停, KM2接触器吸合使甲料斗装料5秒,然后小车继续向前运行直到碰SQ3开关停,此时KM3接触器吸合使乙料斗装料3秒,随后KM4接触器吸合小车返回原点直到碰SQ1开关停止,KM5接触器吸合使小车卸料 5秒后完成一次循环。

要求
A.小车连续循环与单次循环可按S07自锁按钮进行选择,当S07为“0”时小车连续循环,当S07为“1”时小车单次循环;
B.小车连续循环,按停止按钮S02小车完成当前运行环节后,立即返回原点,直到碰SQ1开关立即停止;当再按启动按钮S01小车重新运行;
C.连续作3次循环后自动停止,中途按停止按钮S02则小车完成一次循环后才能停止;
输入输出端口配置
输入设备 输入端口编号 接考核箱对应端口
启动按钮S01 X00 SO1
停止按钮S02 X01 SO2
开关SQ1 X02
开关SQ2 X03
开关SQ3 X04
选择按钮S07 X05 S07;
;输出设备 输出端口编号 接考核箱对应端口
向前接触器KM1 Y00 H01
甲裝料接触器KM2 Y01 H02
乙裝料接触器KM3 Y02 H03
向后接触器KM4 Y03 H04
车卸料接触器KM5 Y04 H05

声明:该题目为论坛上看到的,因找不到原帖,故发布在此
描述:程式
附件: 123.rar (10 K) 下载次数:63

网友A:
熟悉各类plc  触摸屏  变频器  13950162750   13888993@qq.com

楼主:
没人帮我看看吗?

网友B:
看看以下对不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LD      X000
OR    Y000
OR    T1
OR    T0
OR    X005
ANI    X001
ANI    X004
AINI    X003
OUT  Y000
LD      X003
OR    Y001
ANI    T0
OUT  Y001
OUT  T0  K50
LD      X004
OR    Y002
ANI    T1
OUT  Y002
OUT  T1  K30
LD      T1
OR      Y003
ANI      X002
OUT    Y003
LD      X002
OR      Y004
ANI      T2
OUT      Y004
OUT      T2  K50
LD        T2
OUT      C0  K3
LD        C0
RST      C0
END

网友B:
你用软件写后再换成梯图看看。。有防真软件那就更好了。看了描素,不是很难的。

楼主:
你写的好象不太对,帮忙再看看题目

网友C(2007-11-02):
顺序控制用STL指令吧

网友D(2008-03-08):
继续努力啊

网友E(2009-02-26):
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