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FX1N PLC为什么读不出软元件注释[求助]

楼主(2007-09-06):
从PLC中读出程序,为什么读不出软元件注释,甚至连软元件注释读出选项也没有?(我还特地把有软元件注释的程序先写进去再读出也没有选项),希望那位师傅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在这里万分感谢!
我是特地编写程序的时候把注释写进去的,写入时把注释这一项勾上了。但在读出程序时注释没有勾选这一项,不知道那里可以选勾,只有程序,软元件内存什么的。
我用的是 GX Developer软件,FX1N PLC

网友A:
PLC参数中设置注释容量,
再写入参数和注释就可以了。
对于FX和A系列的都要这样。

楼主:
一樓的師傅,你能詳細談談嗎?比如說要設置什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参数中设置注释容量,
再写入参数和注释就可以了。
对于FX和A系列的都要这样。

楼主:
PLC参数中设置注释容量,
再写入参数和注释就可以了。
对于FX和A系列的都要这样。
2樓和5樓的師傅,能具體說說在那個選項設置麼?

网友C(2007-12-20):
也在学习中。哈

网友D:
1楼的师付:能谈得具体点吗?我们也学学。
zhou-jinsou

网友E(2008-07-31):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网友H:
改用三菱Q系列不就OK了,不过价格贵点

网友A:
软件要自己多用用,再多试试;很多功能你就知道了。

网友I(2008-09-04):
请问:哪里有三菱PLC的注释软件

网友I:
请问:我是三菱Q系列的PLC如何设置注释

网友J:
怎么没人回答呢,我也想学。

网友K:
你用FX8、0的编程软件试试吧?我用的就是。应当能解决的。
相信自我!

网友L(2008-11-06):
好象不管用,试过了!难道我注解属性设置为“不能写入”?
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M:
FX系列-是PLC内存容量不够的缘故,不必大惊小怪 调试时可同时开两个,一个是PLC内的,一个是计算机保存的。这样就方便了

网友N:
谢谢了,涨见识

网友O:
FX系列 不能將註解寫入PLC吧
軟體都沒有那個選項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