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与三菱FX2N PLC????哪个的问题???

楼主(2007-09-07):
刚买了一条GPW-CB02 Pro-face人机界面(触摸屏)GP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联机后不能跟触摸屏通信,可是却可以跟PLC通信,这个怎么解释啊?屏是pro-face GP2500,PLC是三菱FX2N80MR,是线的问题还是屏的设置问题?
[ 此贴被zhengyueyong在2007-09-09 18:37重新编辑 ]

网友A:
你的GPW-CB02圆头是插到GP人机的TOOL口吗?

网友B:
不是吧,这两个线不是一样的吧,是不是买错了。。。。。。。。。。。

楼主:
圆头只能插入屏的TOOL口啊!4楼的兄弟,电脑的COM口出来接GP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的9针插口,另一端8针圆头插在GP屏的TOOL口里,GP跟PLC是另外连接的,正常的话在电脑里既可以运行GP编程软件联机触摸屏,也可以运行三菱的GX软件联机三菱FX系列PLC,问题是我现在只能联机PLC,如果是三菱PLC的编程线,呵呵,没反应的!
[ 此贴被zhengyueyong在2007-09-09 18:34重新编辑 ]

网友C:
是把圆头插入屏的TOOL口啊

楼主:
是用串口通信的

网友A:
呵呵,邪门,你在那里买的线呀?

网友D:
肯定是线的问题,我们用就都能通信

楼主:
后来再找了一条线试一下,已经确定是线的问题,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