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RS485连变频器

楼主(2007-09-08):
我厂有台机器用台湾触摸屏(weinview)MT506的触摸屏连接英维腾的变频器,RS485口.请版主赐教怎么编写触摸屏程序
[ 此贴被小犹在2007-09-08 13:25重新编辑 ]
http://www.brsbox.com/

网友A:
如果英威腾变频器是MODBUS RTU通讯格式的话就能直接和屏进行通讯。如果是MODBUS ASICC通讯格式的话就不能和屏通讯。通讯连接选择MODBUS RTU(2W) 具本编辑设置看我下图即可。

网友A:
由于不能插入图片,我已另发一新贴,请注意查看。

楼主:
我用的是MODBUS ASICC通讯格式,不行,上海说是没加RS485芯片,我晕死了,我试了好几个RS485的变频器了,我还找了weinview的宏指令,什么C语言的看.累死了!谢谢版主了
http://www.brsbox.com/

网友B(2008-0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