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怎样读取触摸屏的程序????

楼主(2007-09-08):
怎样把触摸屏的程序读到电脑??

网友A:
用编辑软件加编程线上传啊!

楼主:
是用下载GOT还是上载-计算机?还有密码是什么?

网友B(2008-10-19):
有编程软件吗?

网友C:
那要看你什么触摸屏了啊 一般都可以上传的 不过有密码就比较麻烦了 有些上传后是不打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