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8):
过几天浙江省台州市开全国包装机械展览会,我厂有台塑机,要用触摸屏的RS485口和变频器的RS485口通讯,要求有频率输入,频率显示,启动,停止.还要和台达温控仪通讯,我己连好温控仪,就是不会变变频器,打电话问了许多厂家,还没有结果,希望本站的哥们帮忙.谢谢

YmmFA回复:http://www.ymmfa.com/YY01.html
http://www.brsbox.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你来帮我了呢,白高兴了回
http://www.brsbox.com/

网友B:
好像台达的DOP触摸屏可以实现,我以前见过人家这样做过,不过协议好像要一样的才行。建议你问一下台达的技术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台达的DOP触摸屏可以实现,我以前见过人家这样做过,不过协议好像要一样的才行。建议你问一下台达的技术部看看。

好人啊!谢谢
http://www.brsbox.com/

网友C:
呵呵,咋们是用富士的POD做的哦。

网友D:
变地址!站号.和PLC里程序

网友E: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725.html

看看这个帖子是否可以帮到你。

网友F:
在中控网台达论坛里发的

网友F:
抄工控网上的
富士的人机界面触摸屏与变频器采用通讯的方式来驱动深井泵电动机,其通讯的形式具有简单可靠的特点。该产品已经实际在其它工业领域中得到了应用与发展。一个RJ45端口连接到控制多台变频器的485总线上。用POD来对变频器控制参数进行显示和修改参数,每一个变频器都要占用一个地址;其中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分别为本信息的来源和目的站的地址;而地址是485总线上区分不同站的唯一标志;信息类型编码用来区分不同的信息如查询频率、电流、设定频率,起始字节用于一个信息的开始,通讯协议为主从方式如主站POD从站变频器,只准主站POD向从站变频器发送命令,而从站的变频器只能对主站POD的命令予以回复,而不能向主站发起命令。

网友F:
看样子是真的可行的

网友E:
触屏pod功能,我学习了。有时间实践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