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使用FXGP或GX编程软件如何画SFC图

楼主(2007-09-09):
使用FXGP或GX软件如何画SFC图,有人告诉我虽然软件显示有SFC图的功能,但实际根本不能画SFC图,是这样的吗?若能画,怎样画?我看过Q系列PLC的SFC手册,但在GX软件中试着画了画,还是画不出来。谢谢杨站长。

网友A:
俺也没有画过,太忙了,否则看看手册应该好搞的。
GX新建程序的时候可以选择是梯形图还是SFC的

网友B:
手册我没有看过
不知道有没有
书店里有书专门讲的
改天给你做份教程

网友C:
本人第一次查看,感到这里的一切都很好,以后好好参与.

网友D:
行吗,没画过

网友E:
请各位大师指点三菱SFC图画法,或请指点哪有GX操作手册(SFC篇),先谢!!

网友F(2007-11-14):
很想知道怎么画,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G(2008-02-07):
这个问题如此简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会玩?
是不是都不好好看书呢?
好好看看FX3U的编程手册的第684页~727页,大家好好看看就知道在GX软件中如何玩SFC了。
以上!
Good Luck!

网友H:
打开GX 》创建新工程》程序类型》SFC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