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如何用一个普通复位按钮和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启停???

楼主(2007-09-10):
如何用一个普通复位按钮和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启停啊???

网友A:
http://ymmfa.com/bbs/read.php?tid-4942.html

网友B:
说详细的嘛?要不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C:
KM=(KA1+KM)KA2非
KA1=SB*KM非*KA2非
KA2=SB*KM*KA1非

楼主:
一个按扭:按一下电机启动,在按一下电机停止(不是带自锁的按钮,是松手便自行复位的那一种)
需求的是硬件电路图、不是梯形图?

网友D:
一个按钮控制电机启停不好用!因为KM和KA设计再好也有竞争问题.必需要加TIM ER或CNT ER作缓冲防止
.朋友是否想连急停都不装了.......闷啊!

网友E:
不用PLC,能否用电子电路?如果可以,则可用CD4013的这类双稳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