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SIMULATOR与高速计数的问题

楼主(2007-09-11):
各路高手,请指教:
我在用三菱仿真器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我设定的高速计数器没有动作是怎么回事。程序肯定没有错!
比如:
ld x10
out c241
当我模拟x000输入由OFF变为ON时,c241的当前值没有变化??

楼主:
哪位高手能伸出您的援助之手啊!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楼主:
大家就帮个忙吧!浪费不了您多少时间,谁让我是新手呢?

网友A(2007-10-23):
对,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模拟软件没有这功能吧

网友B:
你把LD X001修改成LD M8012试试模拟一下看看。
个人意见。

网友C:
个人意见 仿真器不支持
用8012也不行

网友D:
模拟软件没有这功能
LD M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