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关于plc与伺服电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7-09-11):
请问一下,我现在正在用omron的cp1h控制伺服电机运行,程序采用cw/ccw方式,伺服驱动使用A1系列,现在电机只能向一个方向转动,不能反向转动,伺服的41 ,42 两个参数的所有可能设置我们都用了,plc的01、00两个口我们也都换了,可还是不行。手动反向是可以的。请问还有什么参数可以限制吗?

网友A:
HIBRAIN是什么PLC

网友B:
是否程式有問題哦?

网友C:
看看有没有高手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