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个PLC问题

楼主(2007-09-12):
我想做个程序 设定流量值后,变频器控制泵通过流量计来达到流量恒定的效果,我用什么方式做比较简便,PID吗?

网友A:
用PID,SV你自己给,PV接流量计的反馈值,选择逆动作。有些变频,尤其是风机水泵专用型,内部本身就带这个PID功能,不用在PLC上写程序。

网友B:
一楼的说的对 变频器自身都有pid功能 你只需要把远传表的三根线接在变频器端子的 +10v 模拟电压输入 GND 上就可以了 记住远传表的中间抽头接在+10V上

网友B:
奥 还有 你要设定参数要 要有不明白的可以问我 告诉我你用的变频器的牌子就OK

网友C:
ABB的变频器PID用得很多,也很实用,550系列的PID控制方式有两三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