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16进制常数“H”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7-09-13):
我想问一下各位工控工程师:关于
16进制常数H使用方法和原理解释!!!谢谢

网友A:
自己看书了哦
网上资料自己找了哦

网友B:
楼上的兄弟,不会就不要乱发言。

网友C:
楼主想问那方面的?
感觉没什么特别的用法啊,就是写数据的时候方便,比如程序需要对M0、3、4、5、7置位,M1、2、6复位,只要MOV H0B9 K2M0就可以了,或者写MOV K185 K2M0也是一样的。

网友D:
哈!也学一下。

楼主:
谢啦~~~~~~~~~~是不是用的时候自动16进制“H“的数值也自动转化为2进制啊?

网友E:
16进制与二进制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F:
一起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G:
16进制与2进制的互换。
把16进制的每一位数字用4位二进制表示即可,从低位开始,不足4位的在高位添0。
例H09 换为二进制即 0000 1001
高位←低位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H(2009-03-09):
在详细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