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选一款能把扩展模块长距离分开安装的PLC.

楼主(2007-09-13):
我们公司现在做的机器,用三菱FX2N-80MR的PLC是放在一个主控制柜里的,另外在机器上分开安装了一个控制按扭箱和一个气动箱.安装机器的时侯,按客户的要求,主控制柜到机器的距离从10-50米不等(按扭箱至气动箱距离为20米).由于线路繁多,按线极为不便.想改用通信的方式,主控制箱内用一台24入,16出的PLC,按扭盒内装两块24入和24出的数字量扩展模块,气动箱一块16出的数字量扩展模块.全部为开关量输入输出.请告诉我用什么品牌和型号的PLC做,性能要稳定的.非常感谢!!!

楼主:
各位帮帮忙!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不用模拟量的话,楼主可以用FX2N PLC加CC-Link/LT模块,主站用FX2N-64CL-M。

网友B:
每一个加个485模块应该可以吧。

网友C:
一共才80点,又不多,最长50m,不远,没有必要。
用CC-LINK当然可以实现,不过价格不便宜的。

网友D:
用OMRON的CP2MAH-S+远程模块

楼主:
请问一下,三菱的远程IO都有哪些型号?我在网上找不到祥细的介绍.

网友E:
使用CC-LINK比较好。

网友A:
6楼的兄弟是不是写错了,是CPM2AH-S吧
那个PLC也是通过网络通讯的,内置Compobus/S主站功能。
不用CC-Link的话,也可以用FXPLC的N:N通讯,配置更简单,不过每个IO处还要装一个PLC,成本比较高。
在三菱的网站上有专门的CC-Link样本,里面有远程IO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