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在三菱plc软件(FXGP-WIN-C)中查找RST SET等指令.

楼主(2007-09-14):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在三菱plc软件(FXGP-WIN-C)中查找RST SET等指令.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A(2007-10-14):
你点击软元件符号 [ ]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置位指令SET+空格键再输入目标元件,复位指令输入方法相同,你也可以在点击软元件符号 [ ] 后,再点击对话框上的参照,然后点参照里的线圈,SET和RST都在里头,你要那个点那个,点确定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