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触摸屏问题!请版主帮忙!

楼主(2007-09-15):
您好!
版主!偶有一MT506LV4CN人机,最近出现问题,画面显示正常,触摸屏幕没有反应!在没有与PLC通讯时,也不显示PLC NO.........提示!上传,下载程序都可以!
请斑竹帮忙判断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有没有连上。在左侧工具栏有一个M图标快捷键,是系统信息显示。信息0是:PLC no response,这个是可以更改的,如果你更改了这个信息显示提示,就算你没连上也不会显示。其次看你屏上做的一些地址与PLC对应的地址是否对应。

楼主:
您好!
斑竹!信息0是:PLC no response!这个没有更改!这个屏是正常使用中的,可以排除程序的问题!
是不是硬件出了问题?
谢!

网友A:
有这个可能。

网友B:
检查一下设置

网友C:
屏坏了,我用了几十个都这样,大概一年半就要坏一个

楼主:
cainiao朋友:
您好!屏坏了!你们维修过吗?大约要多少费用?

网友D:
你好!请问MT506L屏能不能用密码切换画面啊! 谢谢!

网友C(2007-10-15):
应该可以吧,我做过两种:1PLC与触摸屏结合,可以弹出画面。2触摸屏支持三级密码。

网友A:
密码切换画面是基本功能,很常用的,EV的屏当然能做了。

网友E:
506不能在线模拟????请教?
http://www.brsbox.com/

网友A:
首先检查你的编程电缆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那肯定是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F:
我的MT506S电源部份坏了,一个IC340603崩了,能不能修呀

网友G(2007-11-15):
哪这个触摸屏如果加密码了,怎么解开呀

网友A:
本人不支持解密,市面上据说有的卖,大概二、三千块吧!如果你要学习可以留下邮箱或到论坛里下载样例。

网友H(2008-09-08):
楼主 你好 你那个屏应该没有坏是PLC与屏的通信线有问题 呢 我碰到我好多次这样的问题都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