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5):
我无意中进入你的网站,觉得非常喜欢。现在我有一问题,
西门子触摸屏(TP170)下载线的焊接方法你能告诉我吗?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不懂西门子,这个问题我转移到西门子专区

网友B:
有2种可能,使用232口或者使用MPI/DP口。
如果是MPI/DP口,简单的3-3,8-8即可,不过需要你有CP5511(2)或者5611或者5613卡才行;注意:PC Adapter也可以实现对面板的MPI下载,但是面板MPI口不能给PC Adapter供电,所以不能直接连接。需要用Profibus电缆连接面板与PLC的MPI口,并把PC Adapter插在PLC一侧Profibus连接器的PG接口上,PC Adapter即可访问到面板。

如果是232口的话,首先需要你的计算机本身有232口或者由USB口虚拟出来的串口也行。
使用标准RS232 电缆
2――3
3――2
5――5
4――6
6――4
7――8
8――7

提醒:西门子官方faq声称USB-串口转换器不能用于串口下载,但是经过测试,
部分质量较好的转换器可以成功下载,并且在按照驱动后不需要做其它多余的设置。需
要注意的是,许多PC或笔记本的USB口不能提供足够的电压,会导致转换器不能正常工
作。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C:
站长不懂西门子?

网友D(2007-11-10):
1)使用RS232口下载仅需3线,两头均为D形插9P孔
D形插9P孔1                  D形插9P孔2
  2------------------------------3
  3------------------------------2
  5------------------------------5
一头插标准串口,一头插TP170的RS232口
2)在PROTOOL软件里设置COM口号(一般为COM1)
3)有些TP170需在上电时选择“transfer”
4)编译下载

网友E(2008-08-18):
3楼正解

网友F:
太好了,上次也准备做个TP170

网友G(2008-09-25):
非常好。我现在正在用标准232线通讯。我想知道,好像USB口也可以下载上传,那么该用什么线?

网友H(2011-01-20):
这个很好用,谢谢!

网友I:
USB串口转换线使用中,未发现任何问题。搞工控的本本没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