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6):
请问有检测瓦斯泄漏的瓦斯感应器吗?
或能检测到瓦斯密度的检测器?
大约要多少钱一个呢?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A:
mei见过了哦
熟悉各类plc  触摸屏  变频器  13950162750   13888993@qq.com

网友B:
PS-820瓦斯探头适合安装在住宅小区配合防盗系统使用, 它能够准确地检测瓦斯(煤气或石油气),当瓦斯浓度超过限量时,探头发出声光告警,并向采集器输出告警信号。PS-820外形时尚精致, 线条流畅,适合任何装饰环境。...
●    采用高稳定度探测器件及先进的讯号处理技术
●    主体与接线底座分离设计,接线方便牢固
●    阻燃外壳
规  格
型 号 PS-820
传感器 SnO2半导体瓦斯(煤气或石油气)传感器
计算器 集成电路控制
警报浓度  (0.1 - 0.5)% (1,000-5,000ppm)
警报继电器输出 常闭接点,开路警报(3秒), 可设定为常开输出
继电器接点容量 1A , DC30V
蜂鸣器 警报发声,1米处为85分贝
警报复位 自动复位
电源 DC12V
侯命电流 130mA
警报电流 165mA
起动时间(最长) 5分钟
温度补偿 自动
工作温度 -20 至 50C
外壳 阻燃白色塑料
尺寸 Φ100 x 48mm (连可拆卸接线底座)
重量 130 g

网友C(2007-12-21):
这类的检测器很多,只是奈高温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