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自制GT11**系列触摸屏编程电缆

楼主(2007-09-16):
哪位大虾有GT11**系列触摸屏编程电缆接线图啊,拿来分享分享啊!不慎感激!

网友A:
和F900一样

楼主:
不行啊!我用第一个编程软件可以和F940通讯,可是用第二个编程软件跟GT1150就不行了啊!电缆还是同一根啊 !

网友B:
第一个编程软件?
第二个编程软件?
是什么呀。

网友B:
触摸屏编程电缆是通用的。
只是GT1500和GT1100要注意RS232端口的设置。(已经安装OS和通讯驱动的情况下)

网友C:
GT Designer2编程手册

网友C:
GT Designer2人机界面编程手册多提供全面的说明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