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故障和过载,在接线图和程序中要怎样对应?

楼主(2007-09-17):
停止,故障和过载,在接线图和程序中要怎样对应?假如在接线图中,停止、故障和过载的电气元件都选用了闭合型的(通电前闭合),那么在程序中该定义为常闭合适常开?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的,程序中选常开

网友B:
其实都可以的。

网友C:
程序中选常开,

网友D:
支持,都可以的

网友E:
在某些需要按急停的场合,内部用常开的好,外面线路一开路,程序即停止
个人观点,望高手指教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F:
程序中用常开

网友G:
我想都可以吧

网友H:
都可以的,这个可以在程序里面自由设定!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