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18):
我用三菱FX3UPLC和三菱E540变频器RS485通讯,启动,停止,输入频率都可以做到,但是读取频率H6F和电流H70没有反映,是不是变频器设置上的问题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也碰到设个问题,请查接线PLC和RS485接线RDA----SDA RDB----SDB

楼主:
接线肯定是没有问题啊

网友B:
你要把读取到的数据转存到另外的M上再读取... 看行不?

网友C:
顶一下了饿哦

网友D:
能拿出来学习习吗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