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初学PLC要买些什么东西

楼主(2007-09-18):
准备买PLC,编频器,触摸屏.行吗?

网友A:
学三菱先买一个1N40点的旧的PLC,电脑一台,通讯线,文本编辑器,软件,24V开关电沅,小按钮开关,下一份三菱学习软件,我猜的哟
http://www.brsbox.com/

网友B:
如果初学...
可以考虑先用学习软件
差不多后再学一些小点数的二手机
自己配置些按钮,灯之类的

网友A:
http://www.brsbox.com/

网友C:
千万别忘记手册

网友D:
学习软件搞定~~ 学了段时间后大概就知道自己需要啥

楼主:
多谢大家回答,先做个实验箱,把指示灯按钮PLC,触摸屏装上去,然后再搞个变频器外接。如何?

网友E:
说得都有道理。支持一下。

网友F:
我只买了一台1S的二手机,再加些按钮开关和LED,就这么简单

网友F:
当然少不了软件,再加上ADP软件,学起来挺过瘾的

网友G:
先用学习软件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H:
最主要的是要搞本书看看

网友I(2008-03-14):
买手册,软件,硬件

网友J:
很对银子不宽裕啊

网友K:
有经济条件可以买个PLC和触摸屏,开关电源什么的,没有就搞个PLC防真软件也不错,经济性高,也实用,

网友L:
在这个网上有套三菱的学习仿真软件,本人觉得很不错,可以下来学啊!自己买东西,不是很好,可以去实习啊!这样可以多学点!

网友M:
我觉得买FX2N的二手比较好,功能多,学习的项目也多.变频器?我觉得没有必要.

网友N:
请问楼上ADP软件是有什么用的

网友O:
看书,学软件.再去实习,当然买硬件更好了这样可以省很多麻烦.

网友P:
先学软件再买旧的PLC触摸屏再多用一点时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