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8):
描述:01
程序自己编了下,现在遇到问题,双线圈问题(自动可以,手动是点动    y3只有点动

out y3和y6 即 out m13 ,各位高手有改进的地方请指导~谢谢
  停止按扭 x1 指示灯-y7

1.启动x0,加热器 y0,y1加热      指示灯y0--y4  ;y1---y4

2 10分钟后,风扇y3工作, 指示灯 y6亮

3 如果 温度探头 x2 >60度,y0和y1 都停

4  ...    x2《60  ,y0 工作,y1停止

5 总时间2个小时      y0 ,y1都停

6 风扇 y3运行 5分钟      停止

如果开始后,y0 ,y1 连续工作20 分钟后不停,stop

手动 x4 输出加热1 y0  ,指示灯y4亮
          x5                2 y1,              y5
        x3        风扇y3    ,              y6

现在把互锁20 阶梯和89接替去掉,就是自动可以的.加上的话自动和手动的 m13输出灯都稍暗的,接触器实际都不工作的.
[ 此贴被学习中在2007-09-19 19:46重新编辑 ]
附件: 0918zz2.rar (10 K) 下载次数:11

楼主:
谁有更好更简单的方法请多多点拨和指导~

我的邮箱 zspapple_2005@yahoo.com.cn

有大侠或同样对plc 感兴趣的新手请和我联系学习交流吧~

楼主:
对了~上面程序中的  x2  因为实际接的是温控拖的热电偶,所以程序里接常开了.

楼主:
有高手或大侠不?我等啊...等...

网友A:
你把程序注解加进去

楼主:
...注解怎么弄还大清楚,因为刚用g这个软件

楼主:
就是手动和自动中的双线圈问题,现在这样自动可以走一遍的.就是手动不能自保,点动!

网友B:
M13吗  有没注解

楼主:
可是实际问题还是碰到了,加手动和自动互锁以后,就遇到"假吸"的问题.

plc输出灯稍暗一闪闪的 是m13 ,实际y3和y6接触器不吸合.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愚钝,没学PLC的都会,我是没看程序,肯定不难。

回楼上的,你厉害的话就改好这个程序,别光说~呵呵

我再把程序传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程序自己编了下,现在遇到问题,双线圈问题(自动可以,手动是点动    y3只有点动

out y3和y6 即 out m13 ,各位高手有改进的地方请指导~谢谢
  停止按扭 x1 指示灯-y7

就是20 阶梯和89阶梯处,都换成 out y3  out y6;并且把自动和手动加互锁,还是不行.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上个星期,特向各位新人共同交流~
把20阶梯的m13去掉不用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论坛上挂了几天也没人帮我指出来~~...寒

另外,plc查出一个坏点,输入\输出指示灯都有的,输出上却其实没有输出电压~

换了其他点都正常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程序还是有很多 改进或简化的饿地方,望各位热心的大侠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