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9):
版主:您好
      我的屏变样了
http://www.brsbox.com/

楼主:
全部中文变了样,要重做!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http://www.brsbox.com/

网友A:
有没搞错?你编译的时候没选择中文吧?重新选择中文,重新编译就可以了啊

楼主:
楼上的哥们,请问宏指令怎么用法.
http://www.brsbox.com/

网友B:
点选项--------语言选择---------东方语言,试验下还这样吗

楼主:
谢谢各位先生们,我搞好了
http://www.brsbox.com/

网友C:
怎么搞好的?

网友D:
我也是,学习了!!!

网友E:
我也老是遇到,好象是在语言选择里搞好的

网友F(2007-11-05):
自己不注意,语言选择错误了.

网友G:
    上当了,受骗了!

网友H(2008-03-24):
我昨天也中招了,后来也是通过设置语言重新编译后解决的

网友I:
按常理,应选东方语言.不知你搞定没,是否还有其它原因造成.

网友J(2008-06-14):
选择东方语言便可!

网友K(2008-08-01):
学到了, 我还以为是软件里没有中文的字库,才会这样的

网友K(2009-02-08):
是没有加载,中文的才会这样的,

网友L:
选东方语言也不行 当时应当编译 再用时反编译一下 以前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