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删除S7的授权

楼主(2007-09-20):
大哥好,我安装了S7的授权,并且安装了STEP7 V5.3,昨天还可以用的,今天就不行了,提示为没有可用的授权,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把授权先删除再装一下试试,但又不知道怎么删除,请大哥帮帮忙。

网友A:
没有授权好想也可以用,就是它每隔大概10秒就会跳出一个要你安装授权码的窗口.
这个软件有点烦人.

网友B:
从Step7 V5.3开始,如果第一次运行软件没有授权,系统会自动安装14天试用授权,如果使用过程中软件授权失效,系统会安装14天紧急授权,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不能使用软件。
您可以到您的软件授权目录 AX NF ZZ下直接删除您的授权,授权以后缀名Hrd和Ekb形式存在。
您需要在您的文件夹选项内勾选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选项并确保隐藏受系统保护的文件选项不被选取才可以看到这个目录。删除目录后重新授权即可使用了,如还不能使用,请确认您的授权的有效性。

楼主:
好了,谢谢楼上了

网友C(2007-10-26):
先打开授权软件,把授权移动到U盘或者是其它存储设备,然后格式化U盘或者是其它存储设备即可删掉授权!

网友D(2008-09-11):
学学,讲的好!

网友E(2009-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