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CC-Link通讯电缆?

楼主(2007-09-20):
cc-link主站模块和从站模块连接一定要用cc-link 专用电缆?
如果不是很远(不到0.5m的距离,我做实验用,不是用在实际的开发项目中),可以用普通的控制电缆?或者网线?
还有上次你说把QJ61BT11设置为离线方式?怎么设?在那里设置?能不能给我截个图看看?
还有其他的通信模块相连都要用专门的通信电缆?

网友A:
不远的话可以和普通的

楼主:
多谢高人指点

网友B:
电缆至少100M起才能购买,所以得考虑一下,不过,用在工程上的话,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C:
CC-LINK线贵吗?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