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0):
cc-link主站模块和从站模块连接一定要用cc-link 专用电缆?
如果不是很远(不到0.5m的距离,我做实验用,不是用在实际的开发项目中),可以用普通的控制电缆?或者网线?

还有其他的通信模块相连都要用专门的通信电缆?

网友A:
熟悉各类plc  触摸屏  变频器  13950162750   13888993@qq.com

网友B:
這個倒是沒有試過

网友C:
專用電纜并不是其它電纜不可以替代的﹐只是他強調了專用電纜的通信速度﹑距離﹑和抗干擾能力。
在距離不遠或周圍無其他干擾源的場合普通電纜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專用電纜并不是其它電纜不可以替代的﹐只是他強調了專用電纜的通信速度﹑距離﹑和抗干擾能力。
在距離不遠或周圍無其他干擾源的場合普通電纜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多谢高人指点

网友E:
我就用的普通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