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1):
本人有西门子S7-200PLC及串口编程线,现在使用IBM笔记本没有串口,请教大家能否使用USB到RS232串口转换器,使用USB接口编程

网友A:
那还需要PPI电缆的,USB转RS232电缆只是解决了笔记本没有串口的尴尬啦,西门子现在也出品了USB的编程电缆,直接买根USB的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1楼我有PPI电缆,现想买USB转RS232器件,能否通信,是否要安装软件?

网友A:
需要安装线缆驱动以及设置通讯,可以通讯,但不保证您买的那根线能通讯。USB转RS232虽然便宜但不稳定。

楼主:
谢谢,但现在的笔记本全到是USB,没办法.

网友B:
USB转232这个东西有时是讲RP的。曾经买过好几根都通不上Omron的PLC,有时同一个牌子,两根一样的线,一个可以,一个不行………………

网友C:
我用过S7-200 226CPU 通信OK,BF810的USB转COM线,自己可以试试看

网友D:
有卡口买个COM卡吧,稳定喔!

网友E:
我用过USB转RS232与omron通信,要买那种芯片的转换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卡口买个COM卡吧,稳定喔!

支持!

网友G:
这个要靠运气啊

网友H:
我也碰到这样问题,今天去电脑城买了根转换线都不能安装驱动

网友I:
我现在一直用卡,比较稳定;USB转RS232确实不稳定!!

网友J:
我用过,可以下载。但在监控时会常断线。
最好去买一根USB的下载线。

网友K(2007-11-30):
买一条好一点的是可以的,我刚买的不行,,最后是要了一条一百多块的就好了

网友L:
可以的先接USB-232线,再接232---422线,到三菱PLC,完全可以编程的

网友M:
求教USB到RS232串口转换器能否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