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伺服驱动器的速度提高不上去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7-09-22):
急

网友A:
那要看你的 伺服驱动器里 设定的 指令单位!!

网友B:
很多参数都有可能啊,电子齿轮,最高转速等等。还有一种情况是老设备改造,原先是16位编码器的电机,现在换了18位的,不改参数的话,速度也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