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程序如何输出打印?

楼主(2007-09-23):
初学三菱PLC

楼主:
准备学PLC,最好买哪种?包括变频器等。谢谢。

网友A:
1.三菱的上手快
2.按CTRL+P,然后选择你所要打印的项目

楼主:
自己没有打印机,要输出打印怎么办.

网友A:
没有打印机那你想打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学PLC,最好买哪种?包括变频器等。谢谢。
还是先买书看好,真的要买PLC,从价格角度考虑就买台湾士林的好了和三菱语法一样,或者台达的和三菱语法接近。
变频器选型和你能使用的电源,很有关系的,不同厂家的变频器和PLC通讯方法也是不一样的。还是看选型手册算了,各人去买,不做项目的很不划算。

网友C:
不是很熟悉
顶一 下

网友D:
有个打印选项

网友E(2007-11-19):
打印是WINDOW 系统的操作 没有打印机肯定没有办法打印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不是吗
至于PLC学习 本人觉得也是三菱入门好一点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F:
学无止境,望各位同行能在工控人家园为初学者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