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EP-7WIN还是无法卸载,请求帮助。谢谢!

楼主(2007-09-23):
注册表里东西太多了,我是初学者,不知道删什么好了?因为我机子还有STEP-7,我不知道哪些东西属于step-7?哪些属于step-7win 所以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各位帮帮阿

网友A:
Step1:请备份现存的 Micro/WIN 项目。
Step2:删除程序文件
在Windows 资源管理器(Explorer )中找到您的 Micro/WIN 目录并将其删除 (默认路径: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 MicroWIN)
Step3:删除注册表条目
点击 Start > Run....
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点击OK进行确认。
保存当前注册表设置,选中“My Computer”并通过 File > Export....保存注册表数据。
打开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选中目录 Uninstall,通过Edit > Find....打开查找对话框 。
在“Find what:”栏输入STEP 7-Micro/WIN 并选中所有 “Look at”选项。
点击 Find Next 按钮开始搜索。
注册表条目取决于所安装 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为了确保找到正确的注册表条目,请确保 “DisplayName” 代码值要与表1中 “MicroWin Release” 列的值匹配 (例如: STEP 7 Micro/WIN V4.0 的 DisplayName 代码是 SIMATIC STEP 7-Micro/WIN V4.0.0.81)。
选中含有带正确数值的 DisplayName 代码所在的文件夹,从注册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中删除它。
MicroWin Release Uninstall GUID
V4.0.0.81 {49844738-872E-4348-88DD-63B3C39548C2}
V4.0.1.10 {91F7EA3B-BB8A-4FA2-B37B-3D076D54C5EE}
V4.0.2.29 {FDB8663D-AC1C-4390-ADEB-806922AF22F4}
V4.0.3.04 {65088BA8-DD5C-4EA0-8CDF-C2D2577978AF}
V4.0.4.16 {D668B8E1-B877-4BDC-B7F6-8C7568297884}
V4.0.5.08 {B57D2D30-6E6A-11DB-9FE1-0800200C9A66
威望:+5(以恒) 优秀文章

楼主:
非常谢谢啊!非常感谢您!

网友B:
cvlsam 写得非常详细,如果卸载后还不能安装的话,那就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C:
放心,有很多专业卸载工具,如果桌面没有图标把快捷方式搞到桌面,很多专业卸载比如(完美卸载)用(智能卸载办法)找到桌面快捷图标做目标就卸载OK了,卸载时记得关掉所有正在运行软件
很多没有带卸载的顽固软件我都搞定!(专业卸载工具)用中文在网上找下载得了。最多10MB
卸载后再把(专业卸载工具)在控制面版卸载。。。。过河拆桥。。嘿嘿
好奸啊

网友D(2008-03-18):
太感谢1楼的大哥了!!!我真是走投无路,真是柳暗花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在控制面板里面删除呢?注册表新手很难看懂。
楼主就是因为通过控制面板删除不了,所以才需要另外想法子,通常注册表是比较好的方法;但通过修改注册表还不能完全卸载,那就只能重装系统了。这个时候往往使用ghost系统就比较好。

网友F:
的就很郁闷,在控制面板里面卸载的
但是最终没有完成就死在那里了,卸载不成功,控制面板里仍然还有这个安装程序的记录
然后我就到注册表里面去删除,找到相关的,我都删除了,但打开控制面板,里面还是有啊?
我有用智能卸载的软件,还是卸载不了,现在只要一点"安装",就提示你想完全卸载----???
随意就是安装不起来
我卸载的是win v4.0的--------
郁闷!
还有什么办法不?除了重装系统

网友G(2009-10-11):
你这种情况跟我原来别的软件卸载不了一样,原因是在别的什么时候你操作电脑时不当把提示你“删除它会影响程序”之内的你删除了该文件,但电脑照样正常使用,后来就像你反应的情况一样软件卸载不了了。别的软件都很好也能上网等等。这时如懂电脑你就修改系统参数,要不就重装系统。在就是卸载的顺序不一样,有的软件在添加和删除里有两个图标先后顺序错了也不行。

网友H:
西门子的软件卸载最好使用安装光盘卸载,容易卸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