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丢失问题

楼主(2007-09-23):
我经常遇到三菱plc程序丢失,什么原因?
电池没问题,重新下载程序后工作正常。

网友A:
1.电池没电
2.CPU可能老旧

网友B(2008-02-17):
丢程序还是数据?

网友B:
数据丢就可能被做手脚了,能把程序控制没了真是高手。

网友C:
看看程序里有M8031吗?它清除功能 。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2008-07-23):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故障

网友D:
请各位老师帮助

网友D:
我的PLC 型号为FXON-40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