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三菱PLC的梯形图写中文标注

楼主(2007-09-23):
怎样给三菱PLC的梯形图写中文标注

网友A:
仔细查看编程软件上的所有图标,或菜单栏的下拉栏都有明示.

网友B:
1GX改为写入模式;2把注释编辑,声明编辑,注释项编辑其中一个按下;3鼠标双击软元件就能弹出写注释的框了。

网友C:
还要进行设置吧!

楼主:
有,但是日文的。怎么办

网友D:
给编写的PLC程序在工具条的注解选项中给相应程序部分选中写入注解,加以设定即可

网友E:
工具栏有“编辑注解”按钮!

网友F:
编辑注解
应该有这个按钮的,按一下,再双击要注解的元件就会出来一个对话框,输入注解即可。

GOOD LUCK

网友G(2007-12-17):
有元件注释,线圈注释。

网友H:
有注释项,在软件上还要设置显示

网友I:
这么简单的间题还好意思间,多看一下教科书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J:
在上面有写入注释的按钮,点一下就可以写入注释。
zhou-jinsou

网友K:
你用中文般的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L:
多翻几页看看别人的贴子吧,这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在有的电脑系统上,中文版三菱软件的元件注释显示日文的问题也早就解决了。
提供方便,点这下面的链接好啦:
三菱PLC注释传送、乱码(日文)处理及密码设置的操作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4223.html

网友M:
再双击要注解的元件就会出来一个对

网友N(2009-05-18):
点击注释下边的comment即可进入注释编辑功能

网友O:
汗,比我还菜的小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