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三菱程序上传出现黄色区域问题

楼主(2007-09-24):
杨站长:你好!我今天在上传一个PLC的程序时,出现以下的画面,其中一部分程序显示黄色的,我又把这程序下载回PLC,也没出现什么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黄色区的部分程序呢?盼回复!谢谢!(图片有点大,分了四张图)

网友A:
在老的软件里认为这种程序没错,在新的编程软件里认为这个程序有错。
错就错在这一块太长了。
你可以从中间割成两块或者三块,条件前面都是M91,效果一样,但这样就不黄了。

网友A:
现在的软件一块有步数限制,大约是一百来步吧。超过就黄。

网友B:
应该是24行,新的软件里面,超过24行的块是无法编译的。

网友C:
我觉得要此贴要设置置顶,好像有好多人有碰到这个现象

网友D:
嗯,原来是这样啊,顶了

网友E:
下面的程序自动删掉了,再写入有问题的.

网友E:
用FXGP软件读,读出来后用GX转换.

网友F:
我又进了一步
顶了

网友G:
哈哈,
学习了,
站务管理

网友H:
原来是这样啊!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I:
谢谢了,我曾经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J:
明白了!今天才知道!!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