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编程软件

楼主(2007-09-26):
那位大侠有CX-PROGRAM 6.0 以上版本的软件,谢谢!

网友A:
你的PLC型号是多少?

网友B:
软件太大,不知道怎么共享。

网友A:
在官方网站上有的下,不过只能应用部分CPU型号,同时还要注册才能下载

网友C(2007-11-14):
在OMRON官方网站有7.1版的,可以免费使用

网友D(2007-12-19):
给个网址出来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网友E:
软件太大了吧。

网友F(2008-01-22):
我有不知如何上载

网友G:
我有7.1要吗

网友H:
OMRON网站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I:
我有一个双光盘版本的omron6.0的软件,里面已经带有很多软件,如触摸屏等等,我用过最好的一个,容量超过1G

网友I:
我有一个超过1G容量的软件,双光盘版本,我用过最好用的omron6.0

网友J(2008-03-21):
引用 网友D:
给个网址出来

我的BLOG中有链接地址
http://ye_w.plcjs.cn/archives/2007/200792319648.html

由于目前官方网站上的这个版本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对于一些PLC可能不支持,但是目前大部分使用的都没有问题了。

CX-P梯形图编程支持软件为使用者提供了从操作界面到程序注释的全中文操作环境,支持Windows的拖拉及粘贴操作,以及完备的检索功能和常用标准位简易输入功能。为使用者创造了一个高效的编程操作环境。

CX-Programmer7.1免费版支持PLC型号列表:
CPM系列(CPM1A/CPM2A/CPM2AH/CPM2C/CPM2B)
CP1系列(CP1L/CP1H)
SRM系列(SRM1/SRM1-V1)

【对象PLC】CP1L、CP1H、CPM1A、CPM2**
【对象PC OS】Windows XP、Windows 2000、Windows Vista (*请注意参考下文)
【对象语言】中文简体字
【安装方法】双击从Web上下载的文件,并解压缩,执行解压后的文件夹中的“setup”文件、CX-Programmer(Micro PLC限定版)的安装就开始了。
【注意】如果安装在已经安装过CX-Programmer的PC的时候:
请先卸载已经安装的CX-Programmer(Micro PLC限定版)
另外、在安装了CX-Programmer(Micro PLC限定版)的PC中,如果今后要再安装CX-Programmer、或是 CX-ONE内的CX-Programmer、要把CX-Programmer(Micro PLC限定版)卸载之后,再安装新的CX- Programmer。
【在Windows vista中使用的时候的注意事项】
在Windows Vista中使用的时候,有以下的限制事项,请注意。
1)CX-Programmer启动后,只有第一次,会在以下操作时显示『参数初始化失败。』,运行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1)启动CS/CJ用I/O table的时候。(这个I/O table是只有CP1H才有的功能)
(2)“打开现有的文件 “文件打开后,刚开始进行Online连接的时候。
2)在CX-Programmer的梯形图check功能上,检查出error的时候,有时候梯形图显示画面正确显示error,Output Window不显示error。在这样的状态下,传送到PLC的时候、会出现error,但不会把不正确的程序传送到PLC。
[ 此贴被以恒在2008-03-21 13:43重新编辑 ]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K:
我是新手

网友L(2008-05-12):
在官方网站上有的下,不过只能应用部分CPU型号

网友M(2008-06-13):
在OMRON官方网站有7.1版的

网友M:
在OMRON官方网站有7.1版的也行

网友N:
问题是下载了会不会只是试用版啊

网友O(2008-10-09):
下不了啊

网友P: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1522-fpage-2.html

网友Q(2009-02-04):
这么复杂啊,有没有搞破解之类的呢

网友R(2010-03-21):
omRon编程软件可以登陆中国工控网免费下载,在中国工控网里输入关键字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