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8):
各位大侠:
      我用的S7-200 型号是224cn 版本是02.01 ,当我进行编程完毕下载的时候,编译能通过(源程序是体型图),但下载的时候却下载不进去,提是由非法助记符,但是我的程序是完全正确的,提示错误在网络1第一行,不管怎么改,只要写程序 肯定是第一行出问题,如果不写程序,空项目下载进去就是最后一行出问题,提示也是非法助记符,下载程序是 只有程序块这一项下载不进去。我在其他型号的CPU上就能下载进去,同样的程序也不会出错。
    还有就是用体型图编译是不会出现错误,如果把体型图转换成指令表,编译是就会出现错误在第一行。是不是这个版本的CPU有什么不同之处?
    如果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情况,也可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你的编程软件是什么版本?  SP3/SP4/SP5?
硬件是什么版本?          1.02/2.0/2.1?
合适的话把你的程序发一份,我试验一下。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B:
1.考虑重启,包括PC机重启和软件重启;
2.新建工程试试。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C:
没遇见过的问题,我也想看看最终解决办法

网友D(2007-11-27):
软件升级吧!

网友E:
没碰到过,不过见识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F:
CN系列的軟件要求是不低於4.0 SP3,並且軟件的界面必須被設置成中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N系列的軟件要求是不低於4.0 SP3,並且軟件的界面必須被設置成中文。

网友H(2008-02-27):
你编程是使用的梯形图编吧,你把它转换成STL再看,从上到下仔细检查,看看有没有不符合编程规则的地方

网友I(2008-04-15):
求教各位"请问西门子200编程软件位置控制向导自动生成的程序有保护密码,如何看程序
求教各位"请问西门子200编程软件位置控制向导自动生成的程序有保护密码,如何看程序

网友J(2008-07-03):
CN系列的要求软件4.0 SP3以上版本

网友K(2009-03-1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变成中文界面就好了!

网友L(2009-07-15):
下载一个空的标准程序先,(主/子/中断),然后再下你自己的程序试试.

网友M(2011-02-23):
这个问题 我刚碰到 装sp3怎么都不让下载错误提示同楼主说的 sp6装不上 重新装了个sp5 之后改成中文 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