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三菱 developer 问题?

楼主(2007-09-28):
三菱 developer 编程软件中怎么插入一小断程序?难道至能从新编辑一边吗?
还有developer 是不是不能仿真fx3uc程序???????

网友A:
1.要在写入模式才能编辑插入程序
2.要模拟FX3UC的话,要安装高版本的模拟软件

网友B:
仿真FX3U需要GX-Simulator 7.16以上版本

网友C:
行插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1

网友D:
可以在写入模式下
按Shift+Ins这样就可以插入行
按Shift+Del这样是删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