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杨工:请技术支援呀!

楼主(2007-09-29):
杨工你好!
我是初次用三菱PLC,而且要一个F940WGOT-WD-C的触摸屏控制用FX2N-485-BD并联通讯的FX2N-80MR-001和FX2N-48MR-001的主从PLC,我也参考你网站上的485通讯资料,但还不是很清楚,愿杨站长能提供这方面的案例,以供参考.谢谢!

网友A:
FX2N-80MR通过485和FX2N-48MR连在一起是吗?
您可以把FX2N-48MR里面的地址映射到FX2N-80MR的"M"软元件里
然后F940WGOT就直接读FX2N80MR,不理FX2N-48MR
这样比较好一些。

网友B:
F940WGOT-WD-C无法同时监视两个PLC,只能让PLC之间先通讯,
触摸屏监视其中一台PLC.

楼主:
谢谢!是两个PLC用485并起来,我现在只会用M控制从PLC输出,但要在触摸屏修改从PLC时间参数就不行了,不知道怎样设置,请指点

楼主:
用RS指令我也试过,但不知具体怎么写程序,象M在手册上主PLC(M800-M899)从PLC(M900-M999),但D没有明确说明,我就不知怎么弄了,请予帮助,杨工

楼主:
我今天也电话联系杨工你了,想让你帮我找这方面的程序案例,不知杨工有没有帮我搜集到呀?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A:
案例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C:
你可以用M加一个MOV指令把指定数据传给D啊,

楼主:
还是很感谢杨工的回复!

网友A:
昨天我有说过,既然你已经可以用M了
可以用 DMOV K2M0 D0 这样的形式来转换的

楼主:
非常谢谢杨工的提示,已经可以数据通讯啦!呵呵

楼主:
杨工:
上次请教你电脑九针串口与F940WGOT触摸屏RS232C连接线图,现在上传发生通讯错误,上传不了,连不上,请问是连接线与此触摸屏不陪套呢?
站务管理

楼主:
不好意思!杨工:
这边应插在触摸屏的COM2端口上,就可以上传了

楼主:
由于第一次使用三菱PLC还不知道怎样写保护加密,还想请杨工指点,呵呵

楼主(2008-02-29):
杨工你好!
上次听你说FX2N32点的PLC不可以带6组模拟量输出模块吗?

网友A:
FX2N可以带好几个模块,输出有4DA的,2DA的
1个4DA,1个2DA或者2个4DA就OK

楼主:
那请问这套大概多少钱呀?杨工

楼主:
请问杨工:-[DADDP D918 K200 D936]这个指令是表示十进制数相加吗

楼主:
杨工:4D/A与2D/A在编程设置时不一样吗?

楼主:
4D/ABFM#21可以设置调整I/O特性,2D/A可以同样设置吗

楼主(2008-04-16):
想请教下杨工:关于存储器"Z"的用法,我还不清楚,想请帮解说下.谢谢!

楼主:
大家好!
采用RS485通讯块与在PLC的面板下嵌入一块“功能扩展存储盒”,最多可以控制8台变频器,有相关的案例吗?我最近正在用到这样的控制方式,请大家给予支持,谢谢啦!

网友D: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