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使用三菱FX2N-4AD-TC温度模块读数不稳定

楼主(2007-10-04):
我目前做了几台工控机,其中使用了三菱FX2N-4AD-TC温度模块读取现场几个点的温度,因为用户的阀站电源是220V交流电,对温度信号干扰较大,造成温度读数乱跳不稳定,我本打算在温度模块的+,-输入端子之间加入0.1微法的无极性电容以便于过滤电磁干扰(不知可行),由于用户所在地条件有限找不到该类型电容,不知各位是否还有其他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功

网友B:
减少读取次数,使用屏蔽线(一端接地),采用平均值显示。

楼主(2007-11-08):
要是减少读取次数,那就没有含义了,因为我使用温度模块就是要看生产过程中的温度变化趋势

网友C:
20次平均后要好的多...

网友D:
如果干扰很严重,取单存的取平均效果不好,可以根据工艺的特性,使用限幅,过滤掉不可信的数据,只平均有效数据,用PLC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E:
认同XCXC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