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三菱FX2N系列的PLC)

楼主(2007-10-04):
我用的是三菱FX2N系列的PLC, 开机后人机就会报警,我检查过PLC的的输入/输出都没问题,可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人机?警报内容是什么了?

楼主:
人机是没问题的,我更换过新的人机来试验,结果都一样,没有任何的报警提示。

网友B:
你换过的新人机是空的,还是有画面的,新旧人机画面有区别吗??

网友C:
都没有说清楚问题,,,,,谁会算??????有没有算命??
什么牌子的产品???
在什么的情况下发生这样问题的啊?
有没有别的故障现象???
通讯线是否检查过??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D:
说清楚一点啊,只是开机时报警还是一直报警,报警内容是什么?更换新的人机界面后就不报警,还是原来的人机用到其他地方不报警?以前报警吗?报警之前动过什么电路吗?工作状态的改变肯定有原因的!

楼主:
回3楼:
更换新的人机之后和旧的人机画面都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还是一直在报警但并影响到plc的正常工作,旧的人机用到其他的设备上却不报警了,说明了人机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应该在plc 上。
回5楼:
只要开机就报警,而且一直在报警。人机上也没有任何提示内容,电路上也没有任何的改动,是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出现问题后发现只是plc内的一些设备参数被清除了,将参数修改后就可正常工作了。并没有发现其他的异常。

网友A:
1.你的人机型号规格到现在还是没有说明,你说人机一直警报但有没有警报信息那你怎么知道在报警?还是人机的蜂鸣器一直在响吗?
2.关于PLC参数清零了是用的掉电保持型的数据寄存器吗?如果是你看看PLC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如果不是掉电保持型如果出现停电与关电都会出现数据归零的情况

网友D:
根据现在你说的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楼上兄弟说的电池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设备厂家在程序里设置的东西,让你使用一段时间后出故障,这样你就要找他,一个字,钱!不过这个问题不好说!

楼主:
回8楼:
我用的人机是台湾一家小公司的产品(信杰),也许大家都没听说过,我们用的是他们的设备,人机是他们自己的,我咨询过他们,回复是他们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就向各位求助,PLC的数据寄存器是是掉电保持型,电池也是没问题的,
也许就像 9 楼说的那样了,他们公司也答应\给我换一个PLC ,我只是不了解为什么回出现这样的问题,要是是过了保修期,那就是"钱"的问题了.

网友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8楼:

我用的人机是台湾一家小公司的产品(信杰),也许大家都没听说过,我们用的是他们的设备,人机是他们自己的,我咨询过他们,回复是他们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就向各位求助,PLC的数据寄存器是是掉电保持型,电池也是没问题的,
也许就像 9  楼说的那样了,他们公司也答应给我换一个PLC ,我只是不了解为什么回出现这样的问题,要是是过了保修期,那就是"钱"的问题了.

1.如果电池没问题,掉点保持寄存器怎么会归零了?疑惑......
2.如果是设备厂商动了手脚,那你把相同的设备程序灌到该机中试试看?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