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梯形图的编法

楼主(2007-10-05):
我看大多数程序都用置位、复位的方式编写,但是我不习惯那种方式,大家看看我这样编写会不会出现不正常的现象~~
我用这种编法,用台达EH的有两台用一个月出现程序乱套了,换一台PLC就解决了,不知道是PLC本身不稳定,还是这种程序不规范,现在换三菱的了,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这种写法也常用的
不过不同的PLC有时有不同的“小性格”
具体还得在设备的长期使用体现出来

网友B:
自保持也是方法之一,只是在复杂的控制中,用自保持写,不如用SET,RST方便些。

网友C:
呵呵,我喜欢自保持,当初学PLC的时候,看的程序全是自保持的,习惯了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