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指令的用意?

楼主(2007-10-05):
[]LD X000
AND = D0 K5
OUT Y000
以上指令意思是不是:当X000 ON 同时 DO 内的数据等于K5 后 Y000 就有输出?
小弟不明白请各位指点一二。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以上指令意思是:当X000 ON 同时 DO 内的数据等于K5 后 Y000 就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上指令意思是:当X000 ON 同时 DO 内的数据等于K5 后 Y000 就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