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的PLSR指令

楼主(2007-10-06):
小弟在看一本书时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X010
三菱FX PLC中有一条PLSR指令,如:I------I I--------[PLSR K150 K600 K3000 Y000] ,
作者说:当X10接通时,Y0输出15Hz脉冲,在加速的3秒时间里,Y0输出的脉冲频率分10级增加,加速到150Hz时,加速过程需要225个脉冲.........
前面的注解都看得懂,就是最后一句中的225个脉冲,不知作者是怎么算出来的?
小弟愚钝,请那位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脈沖數實際上就是位移哦。也可以理解為距離,而脈沖頻率就是速度哦。
根據高中物理學的知識,我們得到了以下公式
S=V0t+1/2at^2 運動方程,如果您讀過相當于高中的學習,那么一定讀到過運動方程的哦。
這里S就是位移,可以理解為脈沖數,V0就是初始速度,t時間,a加速度
您這里的加速時間為3秒,最終速度為150Hz,那么加速度就是50Hz,初始速度設定為0,那么上述公式就成為了
S=1/2*50*9 因此脈沖數等于225哦
這就是答案,凡是運動方程要好好學習哦,PLC運動控制都要用到的。
您在中華工控網也發了類似帖子,我不高興回您貼了,您就把答案貼過去自己結貼吧。OK?
下载积分:+1(岁月有痕) 感谢分享!

楼主:
非常感谢cvlsam,非常感谢这个论坛。

网友B:
解释的真不错,很有收获。谢谢了。

网友B:
[初始速度設定為0
,怎么理解,初始速度不是15HZ么?我还是不能理解.
[ 此贴被haichengwcj在2007-10-08 21:21重新编辑 ]

楼主:
当X10接通时,Y0输出由0跳变成15Hz,这是第一级,由15Hz跳变成30Hz,这是第二级,..........
到第十级时,Y0输出由135Hz跳变成150Hz.故出速度应为0

网友B:
那k600是什么意思,说明书中说k600是总输出脉冲的个数。是说在150HZ下输出剩下的375个脉冲么。]
[ 此贴被haichengwcj在2007-10-08 21:31重新编辑 ]

网友B:
我明白了,是225个加速脉冲,225个减速脉冲,和150个匀速脉冲。对吧。哈哈!

网友C(2008-06-06):
系统自动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