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7):
我使用的是S7-300与EVIEW触摸屏连接,软件是光盘里的V2.6.1中文版。
  进行简单程序的下载没有问题,排除了硬件和通讯故障。 但是在制作了10多个画面后,发现不能下载了。触摸屏上显示正在ERASE IMAGE FILE……,计算机端显示正在下载二进制文件,然后就没有反应了。也没有什么提示。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另外,在制作界面的时候,看了手册里面关于西门子和EVIEW触摸屏的连接时候寻址的问题。s7-300要建立数据块DB10。这个DB10的格式为DDDD,是不是在触摸屏界面上选择DB10,然后后面的地址输入范围就是0-8192?而I/Q/M的格式是DDDO,是不是使用的时候选择类型,如M,然后在后面输入就是0-4095.7这个范围的值就可以。
  先感谢大家提供帮助。

网友A:
首先看你的编译有没有错误!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楼主:
编译肯定没有问题,才能下载.

网友A:
如果有可能可以把你的程序发到我邮箱里,我帮你看看。wwlhx520@QQ.com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楼主:
        先感谢,我把eob文件发送给你,请指点一下。最近几天被折磨惨了。现在我逐个画面 测试,发现到15的时候就不能下载了,正在找原因。

网友A:
重庆的wytopkk你好!
    你发过来的程序我看了,首先第一点,你要确认你的屏是EVIVEW的还是WEINVIEW的,如果触摸屏确认是EVIEW的,那么你还要确认你用的软件是不是EV的。因为我进行反编译后,所有元件标签全显示为######,这种情况大多数为软件使用错误。其次,如果这个问题排除后,你的15画面的位图没有进行压缩,占用内存太大,你可以把他改为24位位图,或者把这个画面编辑成二个画面,问题也可以解决。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楼主:
######显示是要选择东方语言才能正常;
15的画面我采用的是256色,触摸屏软件根本不支持24位。不过我可以试试看。

网友A:
#####不是选择语言的问题,EV编程软件在反编译时不是要选择语言的。你做位图的时候,要将图片进行压缩,实在不行你就将15画面做成二画面。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楼主:
      感谢版主,我把位图压缩了再下载是没问题了。但是速度变慢了,每个画面都是,好像在还原。
另外,西门子的PLC我用的是S7-300的313c;货号:6es7 313-5bf03-0ab0 版本v2.0。单独下载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现在都可以。就是程序下载后,PLC和触摸屏的连接老是通讯不上。由于这个CPU比较新,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支持?

楼主:
可惜我不能选择硬件了,只能做16色的还压缩才基本可以,谢谢版主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