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会自制欧姆龙CP 1H编程电缆?

楼主(2007-10-08):
(求助)谁会自制欧姆龙CP 1H编程电缆?
[ 此贴被武松在2007-10-26 21:37重新编辑 ]

网友A:
就是普通的USB线啊!

网友B:
武松,这个很好买的

网友C:
RS232口和原来的一样,USB很好买的

网友D(2008-03-04):
计算机 2 3 5 4+6 8+72 3 5 风别对应PLC的2 3 9 .PLC端4+5 加号表示短接.用九针接头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E:
计算机 2 3 5 4+6 8+72 3 5 风别对应PLC的2 3 9 .PLC端4+5 加号表示短接.用九针接头

网友F:
直接买一条爱普生的USB打印机线就能上传下载程序了。要是想用串口下载还要再买一个串口卡(CIF01),麻烦。
附上CP1H_USB驱动。把PLC电源连接好后,再打开编程软件,插上USB线,再按提示装驱动就行了。

网友G:
就是USB连打印机的线有的买很好买的!

网友H:
对头,和三菱Q系列USB线一样

网友I(2008-04-06):
我都自己做了一条

网友J(2008-05-20):
*****注意!
盡量選不要選屏蔽的,不要認為貴的就是好的,我也試過,會出現信號沖突致死機.
建議用HP打印機的USB數據線

网友K(2008-08-18):
这个线很容易找的.一般就是打印线,有USB-A/B头的就是.

网友L:
我买的3块钱一根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M:
武松,这个很好买的,就是USB连打印机的线有的买很好买的

网友N:
这样PLC有3种编程电缆,买条USB的就可以了一头是方口,一头是USB口,方便传输也块。

网友O:
搞没搞错,CP1H用USB就可以

网友P(2010-11-25):
是电脑9针235,46短接,87短接,PLC9针235,45短接

网友Q:
这个没必要做,用打印机USB线,电脑城很多很便宜,好的就20,差的10元

网友R:
普通的USB线

网友S(2010-12-25):
计算机 2 3 5 4+6 8+7 2 3 5 风别对应PLC的2 3 9 .PLC端4+5 加号短接.用九针接头

网友T:
几块钱就买了,用得着做吗

网友U(2011-02-13):
引用 网友F:
直接买一条爱普生的USB打印机线就能上传下载程序了。要是想用串口下载还要再买一个串口卡(CIF01),麻烦。
附上CP1H_USB驱动。把PLC电源连接好后,再打开编程软件,插上USB线,再按提示装驱动就行了。
[attachment=5324]

这办法可行

网友V(2011-05-05):
打印机线10元一条,cx-one自带驱动
QQ540940771

网友W:
家园里大家很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