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9):
    请问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无法安装怎么办

网友A:
楼主,无法安装您也应该描述的详细一点哦,否则我们站长头大了也想不明白的。

网友B:
无法安装?

请仔细查看下载后的文件中的 "说明文件"

有以下可能

1,没有先安装ENVMEL文件夹里面的环境
2,你的硬盘不够了
3,你使用的电脑用户没有管理员权限
4,目录层次太多,把安装文件夹复制到某个磁盘根目录下,比如C:\ D:\

楼主:
    安装触摸屏仿真软件时出现:现有环境不符合本程序的执行条件  请执行CD.ROM中的\EnvMEL\Setup.Exe后再安装本产品。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触摸屏仿真软件时出现:现有环境不符合本程序的执行条件  请执行CD.ROM中的EnvMELSetup.Exe后再安装本产品。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请执行EnvMEL\Setup.exe后再安装本产品

就是这样

安装说明里也这样讲过,意思是要先安装这个才能安装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