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触摸屏与电脑的通讯线

楼主(2007-10-11):
本人要用三菱触摸屏来完成一个程序。但我没用过这个产品那个高手能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2008-09-21):
我也没用过。
相信自我!

网友B:
看硬件手册呀

网友C:
那 里有请主点????
全新的康沃7.5变频器出售,深圳博士乐电子传动有限公司生产的。

网友D(2009-01-28):
自己做吧,我是这样做的你试一下,用9针母接口两个,电脑口是3----------2三凌触摸屏
2----------3
5----------5
6和8 ------4
4-------6和8
6和8是短接的。有时可能会插错,你只要互换插一下。这是F940GOT与电脑的连线

网友E(2009-05-06):
可以直接买一根标准的USB数据线就可以用

网友F:
我用的屏GT1575用的就是普通的大USB转小USB的电缆

网友G:
,电脑口是3----------2三凌触摸屏
2----------3
5----------5
6和8 ------4
4-------6和8

网友H(2009-08-16):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吧,我是这样做的你试一下,用9针母接口两个,电脑口是3----------2三凌触摸屏
                                                                                                  2----------3
                                                                                                  5----------5
                                                                                                  6和8 ------4
                                                                                                  4-------6和8

那F930GOT-BWD可以这样接挖

网友I:
买个现成的USB 数据线就行了!!!